盘它STM32H750之二(QSPI内存映射)

楼主:
   由于STM32H750的内部flash只有128K,对于普通应用来说按理是足够的,但是如果加上一些相关中间件以及各种开源库,估计128Kflash也不足够用。楼主的外部flash使用的是W25Q64,容量为8M,这个对于普遍应用来说都足够了。 STM32H750的QSPI有两个BANK,内存映射可以设置为单闪存模式和双闪存模式;不管什么模式,存储的其起始地址0x90000000,只是采用双闪存模式时,将同时访问两个 Quad-SPI FLASH,吞吐量和容量均可提高二倍而已。这是比较坑的事情,本来想着BANK1用RAM,BANK2用来当作ROM,但是实际上这两个BANK不能单独分开使用。
   楼主的板子需要以太网eth,但是若是使用BANK1,就与ETH外设冲突;若是使用BANK2,则与SDMMC1引脚冲突,但是还好用SDMMC2可使用,最终楼主使用的是BANK2,网上大多都是使用BANK1,楼主在移植切换到BANK2的时候也遇到不少问题,以此帖子记录其挖坑经验。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RCS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对于内存映射,简单来说就是外部的SPIFlash器件被映射为内部存储器,并且总线为其分配映射起始地址;对于Imxrt1052这些系列的是没有内部flash,所以需要XIP文件BootROM提供额外的相关信息用来对flash初始化和优化,BootROM利用映像文件的前8KB区域来获取相关信息。而STM32H750内部带有128K flash,这个大小足够让我们做个丰富的Bootloader功能,楼主在这里的bootloader目前仅仅做了几件事,使能和配置QSPI外设,然后再初始化外部flash,之后再把外部flash进行内存映射配置,之后初始化用户应用程序的堆栈指针并跳转到用户应用程序,此应用程序部分就在外部flash运行,地址也就是QSPI的存储起始地址0x90000000。
  此贴主要说明,外部flash W25Q64的MDK平台的FLM算法制作、QSPIBootloader的思路、以及MDK下的APP应用程序的相关配置。

网友:
  对于MDK的FLM算法,网上专业的说法很多,想深入了解还是自己去搜索。对于楼主来说,简单概括就是MDK在这个FLM中,在下载的过程中就是反复调用API进行读写相关存储器。可以在MDK安装目录对应的ARM的FLASH上找到相对应FLASH算法,也附带了对于的MDK工程,用户可以进行修改然后生成对应的FLM算法。
  借此,可以知道MDK的FLM算法的API无非包含这些,分别就是一些初始化、烧写、校验、擦除等。

       其实对应的就是魔术棒中的一些勾选选项,

      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定义出自己的一些相关函数,然后包含到这些指定的API接口中,然后编译即可生成自己的FLM算法。
      Init相关初始化就是初始化下STM32的时钟配置,以及W25Q64和QSPI等相关配置。这些驱动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寄存器版本的配置,分别是w25qxx和qspi还有sys这些文件,这里不使用HAL在于HAL过于臃肿,还是寄存器操作相对方便。
      其余并不需要改动多大,主要在于QSPI的配置,这里我们需要改变为BANK2。相关配置如下

    下载编译即可生成FLM,放入MDK的安装目录的FLASH文件夹中,在MDK既可找到相对于的算法

网友:
  Bootloader楼主使用cubemx生成工程,主要初始化时钟配置,QSPI相关配置以及使能内存映射。然后再初始化用户应用程序的堆栈指针和跳转到用户应用程序,用户应用程序代码在外部flash执行。BOOT空间占用不到15K.可再发挥的东西还有很多。

网友:
   楼主还是使用点灯以及helloworld输出来作为验证代码在外部flash执行的情况。在MDK编译自己的APP代码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烧写到外部flash并且在外部flash运行,MDK的配置步骤如下:1、MDK的魔术棒:Target一栏中的IROM1,选择0x90000000,大小0x90000
2、Flash Download的算法选择STM32H750_W25Q64;RAM for Algorith Size改为0x8000;Download Function中Verify不勾选。
3、由CUBEMX生成的代码中的gpio.c中会把不用的GPIO设置为模拟模式以省功耗,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把QSPI的IO也设置了导致QSPI不能访问外部flash,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手动改掉gpio.c中的QSPI引脚;另一个是在CUBEMX使能QSPI,然后在main.c中把MX_QUADSPI_Init()注释掉,这样就可以避免被设置为模拟模式
4、中断向量地址偏移到0x90000000,不然的话所有中断都无法用。在system_stm32h7xx.c中的SystemInit()函数里面,SCB->VTOR = FLASH_BANK1_BASE | VECT_TAB_OFFSET,改为SCB->VTOR = QSPI_BASE | VECT_TAB_OFFSET; 即可偏移到0x90000000中。

网友:
放假还在发帖,辛苦了

网友:
写的不错,加油干RC

网友:
看不懂,就羡慕把STM32玩的贼溜的大牛。

网友:
好牛哔好牛哔

网友:
  楼主在使用cubemx生成的QSPI初始化代码的时候,QSPI时钟只能达到33M才不至于死机。后来经过网上有人填坑说cubemx生成的IO翻转速率是最低的,需要改为最高。改动之后,QSPI可以达到100M.完美

网友:
请教大神,QSPI的Flash下载算法能共享下吗?我自己写的下载算法,并不能把程序下载到QSPI,提示Flash超时...

网友:
楼主,辛苦了,请看站内信息

网友: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源码  搞了好几天 没成功

网友:
楼主辛苦了,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采用外部FLASH方式用MDK可以正常进行单步调试不?

2)接着问题1),如果不能调试,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比如串口/网口将生成的二进制文件直接通过boot程序写入外部flash,然后直接跳转即可?

3)程序从外部FLASH中运行,执行效率怎么,楼主有没有做过对比,如果有还请分享一下。

网友A:
QSPI的内存映射模式一定要在时钟初始化时初始化么?我的设定是在片内flash中存放Bootloader程序,boot中对先设定QSPI为间接模式更新完代码之后再设置为内存映射模式,但是这样设置好像不能访问片外flash,只有在时钟初始化时设置为内存映射模式才能跳转。用的正点原子的历程。这是怎么回事有大神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QSPI的内存映射模式一定要在时钟初始化时初始化么?我的设定是在片内flash中存放Bootloader程序,boot中对 ...

请问跳转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请问楼主,普通spi连接外部flash可以实现运行外部flash代码的功能吗?

网友:
发一下工程文件是否可以

网友:
最近刚好要研究QSPI操作Flash,感觉看了一下有点想法了。不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