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根据程序怎么画电路图

楼主:
程序只有这三处定义,电路图该怎么画?
需要用到80c52   74hc595   1602   ds18b20

网友:
先把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电路搞出来,用的是哪几个IO口,想实现什么控制
还有,至少把74HC595这个8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芯片搞懂
再去搞显示1602

网友:
方向反了,应该根据电路来设计程序。对于楼主这类“需求”,恐怕是企图利用现成程序来凑作业、毕设之类,这不符合工程原则。想真正为自己好,严格按规范来,不会的赶紧学,而非投机取巧。

网友:
先有程序,后画电原理图?
还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软件容易改,硬件不容易改。
先有电原理图,再写程序,才是正确的顺序。

网友:
还是按正常开发程序来学习才是正道,先构思好想要的功能,再画原理图,然后根据原理图来想下怎么编软件

网友:
网上搜一个差不多的电路图,自己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