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2000芯片产生如下PWM波形

楼主:
 如何使用C2000(比如2803x)芯片的ePWM模块产生如下PWM波形(一路输出时钟滞后另一路半个PWM周期)?

网友A:
具体你是想问什么呢。只要求波形是这样的?嗯,你的数值有要求啊?波峰波谷多少?频率需要多少的??

玩板看这里:

网友B:
C2000的PWM配置可以参考一下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你是想问什么呢。只要求波形是这样的?嗯,你的数值有要求啊?波峰波谷多少?频率需要多少的??

如何做到一路输出时钟滞后另一路半个PWM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000的PWM配置可以参考一下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 ...

如何做到一路输出时钟滞后另一路半个PWM周期?

网友C:
epwm里面的PHASE寄存器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pwm里面的PHASE寄存器了解一下

请教下,eva,evb输出的pwm和hrpwm输出的pwm(不考虑高分辨率)有何区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