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交流放大电路可用于低频吗?

楼主:
R4旁边的电容Ci,
对于直流相当于断路,因此直流成分就没有被放大;
对于交流相当于短路,因此交流的放大倍数就由Rf,R4,Ci的阻抗所决定。
如果要放大的交流信号频率比较低(如2Hz),那么Ci的阻抗是非常大的,如果要增益由电阻决定(该信号频率可忽略Ci的阻抗),Ci的值要取非常大才行。因此这个电路不适合频率很低的交流信号放大。

请问这个结论有没有问题?
如果不对,要放大2Hz的信号该怎么解决?加大Rf,R4的值吗?
这个电路还可能放大噪声,前级是不是要做噪声去除?

网友:
因此这个电路不适合频率很低的交流信号放大。请问这个结论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确实不适合频率很低的交流信号放大。

网友:
如果不对,要放大2Hz的信号该怎么解决?加大Rf,R4的值吗?

2Hz信号还不算很低,仍可以加大Ci、R4、Rf解决。
如果要求低频响应延伸到零点几Hz,最好是改用直流耦合。此时要求使用双电源。

网友:
是否可用需要考虑耦合电容的容抗对增益的影响,并非绝对不可用。但在接近直流的低频下,最好使用直接耦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