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板

楼主:
PADS画板,平面区域比起铺铜或灌铜有什么优点?铺铜或灌铜都能完成的事,搞个平面区域有何讲究

网友A:
我觉得从结果的需求上来说是一致的。在一些需求上,可能会需要某个区域有铜覆盖,但是单纯靠铺铜,或者其设置的规则无法满足这个需求,比如有个芯片的区域,如果你设置了铺铜,就是一般铺过去了,留下一定间隔。但是可能你的需求是类似出现一个散热焊盘的效果的话,明显,直接弄个平面会更方便。

网友B:
多层板中针对混合层的处理,划分出几个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从结果的需求上来说是一致的。在一些需求上,可能会需要某个区域有铜覆盖,但是单纯靠铺铜,或者其设 ...

你说的平面是铺铜?我说的是内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层板中针对混合层的处理,划分出几个区域

内层不是也可以用灌铜或者铺铜圈出来吗 ?为何 要搞个平面区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层不是也可以用灌铜或者铺铜圈出来吗 ?为何 要搞个平面区域

Top和Bootm层采用覆铜
内层使用平面区域进行分割,内层是负片
在软件前期进行分层设置属性时,软件也是可以把内层的属性,比如电源层层属性的选择也可以选择为其他性质如NO PLANE

网友B:
当内电层属性确定混合层,要通过平面区域"Plane area",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区域分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op和Bootm层采用覆铜
内层使用平面区域进行分割,内层是负片
在软件前期进行分层设置属性时,软件也是 ...

不知道你说的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内电层属性确定混合层,要通过平面区域"Plane area",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区域分割

我的意思是铺铜、灌铜工具也可以一块块去分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啥。。。

负片不知道啥么

网友C:
负片不就是正面的反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片不就是正面的反面么

与正面无关
负片正片类似篆刻
阴刻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