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ADC

楼主:
适用于51单片机的12位串行模数转换有哪些,求资料

网友A:
谢谢,有它的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有它的资料吗?

有,百度

网友:
我还是谢谢你

网友:
STC8a8k本身就带12位的AD,可以直接使用啊

网友:
目前我司的普通AD单片机就有12位的,10路AD输入,价格便宜,MC32P7311,需要资料加我QQ95519129

网友:
我司的带AD单片机就有12位的,10路AD输入型号为7311,需要资料加我QQ,95519129

网友:
NAX187正在用

网友:
谢谢你使用我们公司产品,有什么使用问题,随时联系我

网友:
MAX187关键特性

  • 12-Bit Resolution
  • ±½ LSB Integral Nonlinearity (MAX187A/MAX189A)
  • Internal Track/Hold, 75kHz Sampling Rate
  • Single +5V Operation
  • Low Power
    • 2µA Shutdown Current
    • 1.5mA Operating Current
  • Internal 4.096V Buffered Reference (MAX187)
  • 3-Wire Serial Interface, Compatible with SPI, QSPI, and MICROWIRE
  • Small-Footprint 8-Pin PDIP and 16-Pin SO

应用

  • 高精度过程控制
  • 隔离型数据采集
  • 便携式数据记录
  • 远端数字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