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8开发板———EDMA

楼主:
       TMS320C6748是一款高性能DSP,非常适合用来跑大数据量的算法,而这样的算法往往需要保证实时性,那么这么大规模的数据怎么进行运算能够让程序跑的最快,我们知道DSP中运算最快的存储单元是RAM区,但是RAM毕竟有限的,无法存储大量数据,因而我们只能把数据存在DDR中,这时我们需要一种工具能够将数据从DDR中导入RAM中运算,算完的结果再发回DDR中存储。大家学习《微机原理》的时候应该听说过DMA吧,简单来说就是CPU把数据传送的源、目的、数据个数等信息交给DMA,让DMA控制数据传输,在此期间,CPU可以运行其他程序,等到DMA控制的数据传输完成,发送中断告诉CPU我的数据传输完成了,你来处理吧,因而提高了算法的速度,Ti公司为TMS320C6748量身设计了增强版直接存储器访问控制器EDMA3。
       EDMA3一共有32个通道,通道的优先级可选,可以实现数据传输的无缝链接,为什么是无缝的,后面我们会具体说到。利用EDMA,可以实现片内存储器、片内外设以及外部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下面我们来说EDMA能够完成哪些功能。
       (1)一维二维数据传输,包括数据转置,不知道你在写程序时有没有遇到需要转置的数据矩阵,这里的转置其实也是提高算法运算速度的一种手段吧,在DSP配套的MATHLIB文件中提供了一种基于向量寻址的快速算法,我们知道无论什么处理器运算的第一步一定是待计算数据的寻址,然后才是运算,数据寻址其实需要占用非常多的时间,而向量寻址的快速算法可以对一个连续的向量进行高速运算,因为每计算完一次,地址自动加1就行,节省了运算时间。
       (2)事件、链式事件触发,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一个中断,或者事件触发EDMA传输,例如当SPI、UPP传输完数据后给EDMA控制器一个信号,告诉EDMA我的数据准备好了,存入DDR吧。
       (3)地址重载,EDMA应用的是PaRAM保存每组要传输数据的信息,源、目的地址,数据个数等信息,其中有一个参量是链接到其他PaRAM的地址,额,有点复杂,下面具体说吧。
       (4)乒乓存储,非常实用高效的一种数据流控制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将RAM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周期第一段数据由EDMA传入RAM1,第二个周期对RAM1中数据进行处理,同时,第二段数据由EDMA传入RAM2,第三个周期对RAM2中数据进行处理,同时第三段数据由EDMA传入RAM1 ,如此循环,可以对数据进行高效处理。

       EDMA通道控制器主要由以下5个部分组成:事件相关寄存器、事件选择器、参数RAM、QDMA检测器、结束和错误检测器。事件寄存器完成对EDMA事件的捕获,一个事件相当于一个同步信号,由它触发某个EDMA通道开始传输数据。如果有多个事件同时发生,由事件选择器对他们进行识别。在EDMA的参数RAM中存放与事件相关的传输参数,这些参数送入传输请求,进而产生对外设读写操作所需要的地址。EDMA的通道控制器和传输器的结构如上图所示。
2、EDMA传输相关
(1)传输数据类型
EDMA3 的传输类型EDMA3 的传输是在3 个维度上定义的:
1. Array (A):一次传输中的一维指ACNT 个连续字节。
2. Frame (B):一次传输中的二维指BCNT 个含有ACNT 个字节的阵列array。      每个在二维传输中的array 是通过SRCBIDX/DSTBIDX 来分隔的。
3. Block (C):一次传输中的三维指CCNT 个含有BCNT 个阵列的帧,每个阵列array 含有ACNT 个字节。在三维上进行的传输是通过SRCCIDX/DSTCIDX 与前次传输进行分隔的。
  在这三种维度上,EDMA3 只支持两种同步方式的传输:A 同步传输和AB 同步传输,而EDMA3并不直接支持ABC 同步传输,但可以通过将多个AB 同步传输通过链方式来间接支持。A 同步传输方式相对AB 同步传输方式简单,下面着重分析AB 同步传输方式。
  在一个 AB 同步的传输中,EDMA3 同步事件会在2 个维度上即一帧对传输进行初始化。
  即每个事件所提交的传输请求会要求传输一帧的数据,即BCNT 个array,每个array 含有ACNT 个连续字节,因此一次传输BCNTxACNT 个字节。因此,在AB 同步传输的PaRAM时,进行传输的次数为CCNT 次,即该参数表对应的事件数为CCNT 个。
  阵列 array 间通过SRCBIDX 及DSTBIDX 两个参数进行分隔,如下图所示,阵列N 的起始地址等于阵列N-1 的起始地址加上SRCBIDX/DSTBIDX。帧间通过SRCCIDX 及DSTCIDX 参数进行分隔。对于一个AB 同步传输,一个传输请求TR 被提交后,地址的更新是通过对帧头阵列的地址加SRCCIDX/DSTCIDX来实现的。
(2)传输触发方式
DMA 传输的触发方式有三种方式可以触发在DMA 通道上的传输:
  1.Event-triggered transfer request 事件触发传输请求:外设、系统、外部事件产生的传输请求。
  2.Manually-triggered transfer request 手动触发传输请求:CPU 向相应的事件置位寄存器(ESR/ESRH)中写1 来触发传输。
  3.Chain-triggered transfer request 链触发传输请求:另一传输完成时触发的传输。
  外设或引脚产生事件时,事件寄存器中相应位将置1(ER.En = 1)。如果事件使能寄存器(EER)相应位被使能(EER.En = 1),那么EDMA3CC 将会按优先级处理该事件并将其排队。
       3、EDMA寄存器
(1)通道控制寄存器
         QCHMAPn:[PAENTRY]QDMA链接到指定的PaRAM,PaRAM一共有128个参数集,也就意味可以配置128组EDMA传输参数。
         DMAQNUMn、QDMAQNUM:安排事件到队列0或者队列1中,队列0优先级高于队列1,推荐,高优先级用于短时突发和单元素传输,低优先级用于长时块的搬移。另外一旦一个队列里的请求满了,那么这个队列如果再来请求的时候,EDMA控制器会STALL,所以所有的请求都会不响应,直到那个队列有空闲位置才继续响应事件。所以,我们不要让某个级别的请求太过繁忙,从而导致STALL发生。比较好的情况是:让各个级别的请求的负担基本差不多,这样避免EDMA控制器阻塞。
       ER:只读,事件寄存器,但设置相应位后相应的事件被激活。ESR:事件设置寄存器。ECR:事件清除寄存器。CER:事件链接寄存器,也就是说本事件发生的同时,让另一事件对应寄存器ER的位为有效,EDMA处理完第一个事件,将继续处理第二个事件。EER:只读,事件使能寄存器,只有该寄存器的位使能,对应的事件才发生了才能使ER置位,也才能触发EDMA传输。EECR:事件使能清除寄存器,EESR,事件使能设置寄存器。
(2)PaRAM寄存器(参数RAM寄存器)
         OPT:传输配置参数
       SRC:源地址参数。
       A_B_CNT:高16位为2维计数器值,低16位为1维计数器值.
       DST:目的地址参数。
       SRC_DST_BIDX:高16位为传输目的索引,低16位为传输源的索引。
       LINK_BCNTRLD:高16位为二维传输参数重载,也就是说本次EDMA传输完成,该参数会复制到A_B_CNT的高16位,这样可以再次出=触发该EDMA而传输不同的参数,低16位为参数RAM链接地址。也即是说本次EDMA传输完成,低16位为参数RAM链接地址所指向的PaRAM中的参数复制到当前所使用的PaRAM。
       SRC_DST_CIDX:高16位为三维传输目的索引,低16位为三维传输源索引。
       CCNT:低16位为3维传输计数器。
索引,简单来说就是在传输完一个数据后源/目的地址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