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 UCC2805D原理如何分析

楼主:
如图,IN为+5V,是变压器副边用来反馈给电源IC的,假设现在IN大于5V,此时TL431将会导通,致使光耦的K极的电平拉地,此时光耦工作,会把电源IC的FB引脚拉地,使得Vfb下降,电源IC输出占空比增大,变压器副边电压进一步升高,IN进一步增大,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吗?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当IN超过5V时,电源IC的FB引脚就被拉地,没有超过5V时,FB引脚就没有被拉地,怎么Vfb像是一个数字量了,难道Vfb不应该是一个模拟量吗?有朋友能分析一下原理吗?感谢!

网友A:
假设现在IN大于5V,此时TL431将会导通,致使光耦的K极的电平拉地,此时光耦工作,会把电源IC的FB引脚拉地,使得Vfb下降,电源IC输出占空比增大,变压器副边电压进一步升高,IN进一步增大,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吗?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你的分析正确。

网友A:
怎么Vfb像是一个数字量了,难道Vfb不应该是一个模拟量吗?

是模拟量,没有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现在IN大于5V,此时TL431将会导通,致使光耦的K极的电平拉地,此时光耦工作,会把电源IC的FB引脚拉地, ...

但是,这个电路实际运行没用问题啊!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Vfb像是一个数字量了,难道Vfb不应该是一个模拟量吗?

是模拟量,没有错。

电路应该如何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电路实际运行没用问题啊!怎么说

首帖是你对电路工作的分析,你判断该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现在你说该电路“实际运行没用问题”,那么可能:
1、电原理图与实际电路联接不符。
2、张冠李戴,把其它电路的电原理图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应该如何改进,

“改进”必须建立在电原理图和实际电路完全相符的基础上,而且必须把开关电源部分也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