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功率耗散(最大值)和负载功率什么关系?

楼主:
我搞不清MOS的功率耗散和MOS能够工作的负载功耗是什么关系?只做开关用。下面两个管子比较哪个好?
BL(上海贝岭):BLM3401
连续漏极电流(Id)(25°C 时)        4.2A
漏源电压(Vdss)        30V
栅源极阈值电压(最大值)        1.3V @ 250uA
漏源导通电阻(最大值)        55 mΩ @ 4.2A,10V
类型        P 沟道
功率耗散(最大值)        1.2W

ON(安森美):FDV304P PMOS参数
P沟道,-25V,-0.46A,1.1Ω@-4.5V
FET 类型:MOSFET P 通道,金属氧化物
FET 功能:标准
漏源极电压(Vdss):25V
电流 - 连续漏极(Id)(25°C 时):460mA(Ta)
不同 Id,Vgs 时的?Rds On(最大值):1.1 欧姆 @ 500mA,4.5V
不同 Id 时的 Vgs(th)(最大值):1.5V @ 250μA
不同 Vgs 时的栅极电荷(Qg):1.5nC @ 4.5V
不同 Vds 时的输入电容(Ciss):63pF @ 10V
功率 - 最大值:350mW
工作温度:-55°C ~ 150°C(TJ)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TO-236-3,SC-59,SOT-23-3
供应商器件封装:SOT-23

网友:
我搞不清MOS的功率耗散和MOS能够工作的负载功耗是什么关系?

可以说二者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下面两个管子比较哪个好?

看你的需要。能够满足你的需要,并且价格低,就是好。

网友A:
比如这只管子:IRLML6401TRPBF
连续漏极电流(Id)(25°C 时)        4.3A
漏源电压(Vdss)        12V
栅源极阈值电压(最大值)        950mV @ 250uA
漏源导通电阻(最大值)        50 mΩ @ 4.3A,4.5V
类型        P 沟道
功率耗散(最大值)        1.3W

是不是在25°C时,漏源电压4.5V时,导通电阻是50mΩ,电路的负载最大电流不可以超过4.3A吗?

网友:
Vds,Ids确定后,内阻就是关键了
耗散功率这玩意,实际选用的时候,不是主要考虑范围,因为与温度有关

网友B:
选用后,一般按要求做好散热,一般手册上,功率耗损可由Iload的平方×RDS(ON)计算,导通电阻随温度变化,功率耗损也会跟着按比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只管子:IRLML6401TRPBF
连续漏极电流(Id)(25°C 时)        4.3A
漏源电压(Vdss)        12V
栅源极阈 ...

是不是在25°C时,漏源电压4.5V时,导通电阻是50mΩ,电路的负载最大电流不可以超过4.3A吗?

是。
不过,导通电阻测试条件应该标注门极源极之间电压,即在多大门极源极之间的电压下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用后,一般按要求做好散热,一般手册上,功率耗损可由Iload的平方×RDS(ON)计算,导通电阻随温度变化, ...

软开关和低速硬开关考虑rdson, 常规mosfet在20k以上的硬开关rdson引起的损耗已经不是主要,同步整流的临介频率100k级,GaN 1M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