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中导入BRD的PCB文件总结分享,,,,

楼主:
     Altium Designer软件,姑且称为AD软件,自和PROTEL99合并之后,经过多次升级,有各种不同版本,在进行导入Allegro电路板PCB文件(后缀brd )时,会产生很多问题,导入不成功的情况有很多。
      有时即使导入成功,也有好多问题,比如设计规则没有导入。AD的PCB文件(.PcbDoc)包含设计规则,Allegro文件(.brd)也应该包含设计规则,导入后不兼容。从导入后的PCB文件生成封装库,库里面的元件乱,不但包含元件的基本元素如Pad和Outline,还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甚至还有布线和via。仍然需要整理。并且两个软件不同版本都会出现格式不兼容。

     现在整理分享一些导入成功的经验技巧,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不见得适合所有版本文件的导入,只是在AD15版本中导入的一些经验。

一,先从几个常见问答开始
先来回答一些常见的问题:
Q:安装了Altium Designer,就可以导入Allegro的PCB文件吗?
A:未必。如果是*.brd格式的PCB,则必须要在同一台电脑上安装Cadence套件才可以;如果是已经转换过的*.alg格式,则可以直接导入。
Q:没有安装Allegro可以导入brd文件吗?
A:不可以。不过可以在安装Cadence的电脑上先用extracta转换成alg格式的文件,再进行导入。
Q:导入器支持哪些Allegro的版本?
A:支持15.2及16.x,目前最新的AD19支持部分的17.2文件。
Q:转换的准确率如何?
A:90%左右。基本的器件、走线、网络一般都不会有问题,但对Polygon、异形焊盘及一些特殊对象会不太准确。记住,任何的格式转换都必然有不小的后续整理工作。

二,准备工作
正式转换前,还需要确认一下准备工作是否就绪。
导入器Importer的安装
   安装软件时,确认选中Importer/Exporter选项(默认是勾选的)。正确安装后,可以在Extension & Updates中看到支持的导入、导出工具。比如AD15的插件是这样的

网友:
三,关于安装Cadence套件
       导入的过程其实是分为两个步骤:
       通过Cadence的extracta.exe工具将二进制的brd文件转换成ASCII格式的alg文件。
      AD软件对alg文件进行解析并生成最终的pcbdoc文件。
      由于extracta.exe是Cadence提供的工具,因此必须安装Cadence的套件。不要尝试只拷贝一个extracta.exe,这完全无效,因为extracta还会调用其他的dll,因此最省事儿的方法是直接安装一个Cadence的套件。
       需要安装Cadence套件套件并不一定是专业版的Allegro,也可以是完全免费的版本,安装免费版的方法有几种,度娘哪里一般都能找到的。 安装完成后也不需要连接任何的License。目的就一个,装Cadence就是为了调用extracta的转换功能。
设置环境变量
         为了确保Altium可以正确找到extracta工具,还需要设置两个环境变量。
         右键“我的电脑”,在属性中找到“高级系统设置”,并点击“环境变量”:

在系统变量中添加两个新的变量(等号前是变量名称,等号后是变量的值):
TELENV = C:\Cadence\SPB_17.2\share\pcb\text\env
PATH = C:\Cadence\SPB_17.2\tools\bin
其中Path的值为extracta.exe所在的文件夹路径。

      如果同一台电脑上没有同时安装Altium Designer和Cadence,是无法直接转换brd文件的。

      有一个变通的方法,找一台装过Cadence的机器,将brd文件转换为alg格式,然后在AD中进行导入。具体步骤如下:
      在AD安装目录的System菜单下,找到以下两个文件:
      Allegro2Altium.bat
      将这两个文件复制到安装Allegro的电脑上,与需要转换的brd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
      运行cmd,在DOS窗口中cd到brd文件所在文件夹。运行Allegro2Altium xxx.brd(xxx为brd文件名)。系统会自动运行并生成同名的alg文件。
      如果在转换过程中发生了错误,那大概率又是Allegro的版本在作祟了。比如说,17.2的extracta是无法转换15.2的brd文件的,反之亦然。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唯一的方式就是多装几个不同版本的Allegro

网友:
四.开始转换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就可以开始转换啦。转换过程中全程有向导帮助,还是比较简单的。
点击File ----Import Wizard,运行向导

文件类型选择Allegro Design Files:

添加需要转换的PCB文件(brd或alg格式)

next下一步,导入器就会对文件进行分析了,如果在这一过程,出现类似下图的报错,那只有两种可能:
- Allegro的版本不兼容
- 环境变量设置不正确

如果一切正常,则会弹出设置报告的界面。可以在log中查看转换的详细信息:

接下去还要处理一些转换过程中无法识别的特征,比如焊盘与Polygon及Plane的连接方式、是否自动生成polygon cutout等,一切OK,大功告成!

五.清理工作
转换完成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还有许多清理工作需要做。
以下是建议的检查清单:
物理检查:
查看板子外形及切割槽的外形。前文中提到过,异形的焊盘在转换过程中可能发生错误。
器件的封装及尺寸是否完全一致
电气检查:
主要检查网络是否正确
规则检查:
是否所有规则都被正确导入?
DRC检查
检查Polgon的设置
热焊盘,是否直连
检查电源平面的设置
阻焊、助焊的规则
Via Tenting规则
测试点的分配
电源检查:
电源网络
电源平面
铺铜Polygon
文档检查:

字符串
图形标识等
PCB的报告
器件/网络的数量是否与原图一致
是否所有的网络都完成了连接
六.小结
      掌握了关键的结点发现Allegro的PCB转成Altium也不是那么麻烦,且结果完全可以接受。问题是,既然Altium可以导入Allegro的PCB,那Allegro可以导入Altium的PCB吗?
答案是肯定!16.6版本后,Cadence为Allegro增加了一个"Altium to Allegro PCB Translator"。只要将AD的文件存成ASCII格式,就可以用这个转换器转成Allegro的brd文件。
     唯一的问题是:Altium的ASCII文件是很多年前的版本,貌似从未进行更新(从保存时候的提示里可以看到)。这也就意味这新版本AD中支持的元素和功能在ASCII文件中并未体现,如果这些信息的记录发生了偏差,就有可能导致转换后的PCB文件出现偏差。当然,基本的器件、网络及导线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小编没有亲手验证,缺MONEY)。
       另一个非常讨厌的事情是,Cadence的所有模块都要收钱,这个也不例外!乞丐版本的套件居然还没有这个转换器!虽然Cadence在很多专业的领域要强于Altium,但在模块收费这个环节能不能学学人家Altium:一个授权,全模块!退一步讲,能不能把一些常用的、好用的模块免费开放?

网友A:
楼主好,想请教一下“通过Cadence的extracta.exe工具将二进制的brd文件转换成ASCII格式的alg文件。”这个怎么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想请教一下“通过Cadence的extracta.exe工具将二进制的brd文件转换成ASCII格式的alg文件。”这个怎 ...

这还真不知道怎么转
等待其他好友分享

网友:
太感谢了,查了一天。中遇解决这个找不到candence的问题了

网友:
从另外一个帖子介绍过来的,感谢解惑,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