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设计】+之前的问题的简单处理+

楼主:
       又好久没发TouchGFX的贴子了,又有一周没有玩它了,这次的内容是上周玩的时候想写的,一直没有空闲时间来写,当然也是因为我懒。依旧匆匆忙忙写一下吧。之前的贴子我一直提到自己在两台电脑上面在玩touchgfx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还都不太相同。在这边总结一下吧。
      问题一:TouchGFX Des的软件会出现崩溃现象。这种问题出现的表象时显示网络连接的问题,或是出现图标,或是出现不连接的英文提示。(这个问题只在其中一台电脑上出现且仅在它上面一直出现)
      我的解决办法或许只能说是一种无奈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怼,不管出现什么提示,就是点确定,崩了就在重新操作一次。基本快速连续操作一两次之后就能下载完成创建成功,主要还是在下载app的过程中会出现,还好每次都会继续下载,多次操作会让他下载成功就不会崩溃了。不过可能还是需要官方出一个解决方法。
     问题二:软件连不上板子?
     这个问题的的原因我遇到的就有很多。
     第一:stlink安装问题,这个在我win10系统上尤为麻烦,首先建议到官网下载最新的驱动link0009(见附件),另外注意禁用数字签名(禁用方法:在所有设置里,搜索“更新和”,选择跳出来恢复选项,选择高级启动立即重启,按f7,开机后就是禁用状态了具体时间关系我就不附图了,不会的可以自行百度);
    第二: stlink utility 该软件版本太低,然后回出现连接不上的提示,可以官网下载最新的link0004(见附件);如果没有安装的话出现的提示会提示你安装该软件,就也在这一并说了。
   第三: u口的问题,连接线的问题,我遇到的是在不同的u口有点看连上有的不行,不同的线在同一个u口的表现也不一样,插在hub上一根可以一根不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猜测是由于供电能力的问题导致的,所以遇到这个问题的话也可以尝试更换连接线,或者更换u口的操作,如果跟RC一样富有,那么这里建议是更换电脑呢。亲。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时间有点长了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这个是在touchgfx软件上遇到的问题。下面看下我通过TouchGFX下载到746上的(选择相应的demo要看一下是否支持你使用的屏幕分辨率,如果不想创建也是会不成功的) 第二个图的问题调节滑块的调节配合值的变化后续我会看一下这个。另外对于控件或者一些操作不理解的话再右边的选项卡上有个问号点击后再点击蓝字可以进入用户手册对应位置看到它的函数及属性。
      问题三:keil例程编译的问题。
      之前的贴子里有提到大概touchgfx例程会出现编译出错的问题,首先是svd错误,安装pack会出现这个报错,网上有说是由于中文路径的问题导致的,我不是中文路径下,我的解决是更新了mdk版本,这里我安装了5.26还有例程我会再附件或者提供网盘下载。(这里我就很羡慕其他大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大家的746板子有没有出现图片显示有花屏的问题,这个我认为出现的问题是flash里面的数据被篡改了需要刷新一下flash。我用的例程会出现烧写外部flash地址时报错(当然你首先要先添加相应的flm文件),这个是由于ram设置的问题下面提供一下我成功的截图,注意这两个圈的位置设置。

就先这样了,不然赶不上回家的公交车了,有错误的欢迎指出我后续再进行修改。例程里的demo是这个

新的一年不烂尾,这次就不rc镇楼了。不过要把之前说的串口显示器变成一个智能家居终端显示的计划了。
link000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lfkbdHeUxAfRpr_8MzTAw
提取码:nutz

MDK5.26: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benLNKb03kejyrqGZ1wMQ
提取码:a2qg

F7例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ojH1SQMP6wAR9eqjPcFqA
提取码:p9en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909334873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赞赞赞,对同样遇到这些问题的网友真的是很好的帮助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