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24bitADS1278采集数据有丢包问题??

楼主:
 各位大咖,我最近在调试TI的ADS1278模拟24位采集系统,发现采集信号时有丢数据点现象,同属于1片ADS1278的6路数据同时出现正弦信号移位的现象如图所示,有的发生频率低一些,有的就频率高一些,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的请帮助解答下,谢谢!

网友:
同样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看到你采集到的信号很多地方都不是平滑的,是不是信号本身就是这样?或者对比一下示波器看到的数据,确定这个问题肯定是由ADC产生的而不是信号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采集到的信号很多地方都不是平滑的,是不是信号本身就是这样?或者对比一下示波器看到的数据,确定这 ...

问题已经解决,信号线干扰引起不稳定而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