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GPIO要不要加下拉电阻?

楼主:
以往主要用51和lpc的单片机,第一次设计STM32单片机电路。根据以往的经验设计成吸电流的方式。可是等PCB出来后上电一试,发现继电器“咔哒一声”。60.00没了。结果不管设置成什么模式都不行。上电就“吸合”。

现在想改成这样

现在问题是在引脚上要不要加下拉电阻呢?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加三极管,加下拉

网友A:
STM32引脚输出推不动光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引脚输出推不动光耦吗?

1)三极管主要作用就是开关控制,
2) 在MCU上电初始化时,IO口状态应该是三态,所以你的光耦可以有会微弱导通,而加了三极管或mos可以避免该情况
3) 关于io的拉电流与灌电流能力,请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三极管主要作用就是开关控制,
2) 在MCU上电初始化时,IO口状态应该是三态,所以你的光耦可以有会 ...

考虑到光耦有一定的推动功率,在pin上加下拉是不是可以?

网友C:
你的vcc多少。如果大于3.3,继电器就可能一直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vcc多少。如果大于3.3,继电器就可能一直导通,

电压外电压是5V的,光耦三级管是截至的,继电器不会导通

网友:
主要是STM32上电的瞬间是不是有一个脉冲,如果有脉冲,有可能导致系统异动!

网友:
不能这样连,光耦接VCC,STM32的IO口接负端,这样每一次io口置0,就可以使光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