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某个函数放到RAM里运行 没有现象

楼主:
测试目的是想把某个函数单独放到RAM里运行,其他的还是在FLASH运行

我采用的方法是这样 我想把led函数放到RAM

void led(void)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01000")));

void led(void)
{
                unsigned int nCount=0xfffff;
          GPIOB->BSRR = GPIO_Pin_8;
          for(; nCount != 0; nCount--);

          nCount=0xfffff;
                GPIOB->BSRR = GPIO_Pin_9;
         for(; nCount != 0; nCount--);

}

然后烧写的时候出现如下提示

运行现象也不成功

请教各位大佬
如何把某个函数放到RAM里运行

网友A:
光写上 ... section(".ARM.__at_0x20001000") 改变函数代码所属的 section 是不够的。 一是用默认的 linker script, 在链接的时候没有为这个 section 分配位置,就可能给扔掉了。你需要改写一个 linker script.
二是需要有一段启动代码把这个函数的代码从 ROM 复制到 SRAM,就像 data 数据段的初始化那样。

你用 arm-none-eabi-nm 看一下编译生成的 ELF 文件中各个函数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写上 ... section(".ARM.__at_0x20001000") 改变函数代码所属的 section 是不够的。 一是用默认的 linker ...

map文件看了函数 是分配到0X20001000地址了  奇怪

网友:
需要有一个flash区域存放代码,然后初始化时用memcpy复制过去,之前做c2000时是这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