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源芯片里面为什么要用自举电路

楼主:
如图所示,一般的buck电源芯片都有一个BOOT电容,实际上在内部是和二极管组成一个自举电路,用C1充电获得的电压来给上面的MOS管驱动电路供电。可是为什么上面的MOS管的供电电路要用这种方式来供电?两个MOS管的驱动电路都做成Q2那种驱动电路的形式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上面的MOS管的供电电路要用这种方式来供电?

如果没有自举电路,上面的MOS管就不能充分导通。上面的MOS管,门极要比源极高3~4V管子才能够导通,充分导通时要求门极电压高于源极6~9V。没有自举电路的话,上管源极就总要比电源电压低几伏特,这种浪费是不能接受的。

网友:
两个MOS管的驱动电路都做成Q2那种驱动电路的形式会有什么问题?

除了前面所说上管不能充分导通外,你考虑一下如果电源电压高于MOS管允许的最大门极-源极之间电压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
上下两管都是N-MOS,导通条件是Vgs>Vth
导通条件下,Vs=Vd,对于上管而言,Vd=Vin,那么Vg电压需要高于Vin+Vth才能导通。

只能通过自举电路,获取一个比Vin高的电压方可驱动上管工作。

对于Q2管,Vs=GND,所以只要Vin>Vth即可获得驱动下管工作的电压Vg,不需要自举电路。

网友A:
为什么不把自举电容自举到Hin口

网友B:
回复楼上,你觉得自举电压加在HIN会有什么结果呢?

网友:
很显然因为上管是N管,需要自举才能导通;如果是P管,就不用的,但是P管集成难度高且贵一点,除此之外导通阻抗也大;所以用N管多,且需要自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上,你觉得自举电压加在HIN会有什么结果呢?

请教一下版主,驱动500Khz以上的半桥,用半桥IC,还是脉冲变压器,哪个更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自举电容自举到Hin口

HIN一般是TTL电平;自举电容获得的高压是相对上管NMOS的VS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