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点击屏幕遇到的问题

楼主:
自制一个吃鸡神器,模拟人手点击,用一个NE555方波发生器,可调频率,带动光耦,光耦发射极连接铝箔纸,贴到屏幕,集电极可以用手触摸,也可以用5v电源正极代替人手点击。但是遇到个问题,我用手机充电器头做5v电源(5v 1a 5v2a),电路正常都可工作,但是用3.7v锂电池升压到5v1a,5v电源正极代替人手点击,屏幕无反应,求助个解决办法。

网友A:
猜测是你的锂电池以及升压电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比较人体对地分布电容要小。

网友B:
可以试试在Vcc端拖根长线,感应空间电磁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你的锂电池以及升压电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比较人体对地分布电容要小。

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在Vcc端拖根长线,感应空间电磁干扰。

试了一下,确实管用,但是不太灵敏,有的点击变成长按了,跟线的长度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要怎么解决呢?

应该增加电池和升压电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例如3楼chunyang所说接一根比较长的导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确实管用,但是不太灵敏,有的点击变成长按了,跟线的长度有关系吗?

有关,要足够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关,要足够长。

我要把它放到一个改装的盒子了,这条线是不是不能缠绕,只能一条线引出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增加电池和升压电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例如3楼chunyang所说接一根比较长的导线。

只能加导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加导线吗?

只能加导线吗?

当然不是只能加导线。不过,加一根导线可能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加导线吗?

当然不是只能加导线。不过,加一根导线可能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可以加什么呢,空间有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什么呢,空间有限

“可以加什么呢,空间有限”

例如,可以加金属箔来代替长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把它放到一个改装的盒子了,这条线是不是不能缠绕,只能一条线引出去?

缠绕后的效果就会大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什么呢,空间有限”

例如,可以加金属箔来代替长导线。

刚才试了一下 铝箔和导线都要延伸出好几米,不现实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