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分析电路

楼主:
图中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这图的功能是和应急灯一样吗?正常通电时给蓄电池充电灯L不亮,开关断开灯L开始工作我用proteus8照上面画的电路图有参数线路或元件选用的错误吗?求助分析电路

原理图

原理图

proteus8电路图

proteus8电路图

清单

清单

网友A:
交流电源经变压器降压、桥式整流、C1滤波、LM317稳压后形成直流电源,调节RP1可改变输出电压,蓄电池直接并接在电源输出上,这种用法原则上只能使用铅酸电池。
R1、R2和T1构成限流保护电路,当回路电流过大,R1上的压降足够高时,T1导通,LM317的输出电压下降,从而限制了输出电流。
运放IC2d接成比较器模式,门限由RP2设定,但此处电路有错。正确的电路是什么,要先弄清系统的功能。如果就仅仅是应急灯,那么比较器的输入应该经电阻分压网络接到LM317的输入侧,当交流断电,比较器就会反转。
T2、T3构成灯泡驱动电路,当交流有电时,比较器应该输出高电平,进而使T2导通、T3截止,灯泡就不会亮。当交流失电,比较器输出低电平,于是T2截止,T3导通,灯泡亮。T2基极侧的电容C3的作用是滤除交流瞬间电压跌落造成灯泡闪亮,也防止了交流上电暂态下,因比较器输出不定造成的灯泡闪烁。

网友:
建议,电池与317输出地方应该有个二极管隔离一下,防止待用电池反向放电
仿真时可以不用,实际电路还是要加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源经变压器降压、桥式整流、C1滤波、LM317稳压后形成直流电源,调节RP1可改变输出电压,蓄电池直接并 ...

大佬,我只需要应急灯的功能这图怎么改好点

网友:
此电路显然有错,至少二极管D1和D4两个正极对接的作法毫无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只需要应急灯的功能这图怎么改好点

前帖已讲:比较器的输入应该经电阻分压网络接到LM317的输入侧,注意分压值的选择,要适当高于对输出分压,而那几个二极管纯属胡闹,应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帖已讲:比较器的输入应该经电阻分压网络接到LM317的输入侧,注意分压值的选择,要适当高于对输出分压 ...

是运放的同相端接到R1的右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运放的同相端接到R1的右侧吗?

要先电阻分压后再接同相输入端。务必先弄懂电路原理,对于比较器,同相输入电压高于反相输入电压,则输出为高,而高电平用于驱动T2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