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1)——KEIL平台搭建完毕

楼主:
    早在报名参赛之时,我就将GD32E231的相关资料下载到电脑上,昨天得到入围的消息,立即开始着手搭建开发平台。我用的是KEIL 5.25的版本,以厂家的TIMER_Key_EXTI例程为基础来搭建自己的工程。搭建的步骤如下:
    一、复制例程文件夹

    先将04_TIMER_Key_EXTI文件夹复制到自己的项目文件夹里,打开MDK_ARM文件夹里的KEIL工程文件,由于我忘记先安装PACK补丁,所以在KEILPACK安装窗口里没有找到GD32E231的芯片选项,我先选择了相近的GD32E230,进入了KEIL平台。

    二、安装KEIL升级包
    运行厂家提供的升级程序,我是用KEIL平台,因此只需要双击下图中的第一个文件,运行之后就有GD32E23C8T6的选项了。

    三、复制系统文件及固件库
    将CMSIS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两个系统文件夹也复制到项目夹中,之后照例添加好包含文件的路径(如下图)。

    四、修改相关文件的路径

    由于移动了项目文件夹,在KEIL的文件列表窗口中会因为路径错误出现警示,如下图:
    然后再逐个修改好库文件的路径,我是逐个文件点击右键菜单来修改路径的,不知道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么。

    当左边列表框内黄色警示号都消除之后,就可以顺利进行编译了。
至此,开发平台已经搭建完毕,等收到开发板再进行下一步工作了。

下面是相关资源:
GD32E23x系列IAR8.32、Keil MDK

这是我新建的例程:

补充内容 (2019-4-14 08:25):
10楼新增了GD32E23x用户手册的下载。

网友:
兵未到,粮草先行

网友:
提早做好准备工作,也方便其他人可以直接借用这个例程。

网友A:
固件库里面为啥没用官方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库里面为啥没用官方例程?

从官网下载的资料中例程只有四个,就是第一幅图所示的。

网友:
不用谢,这本身就是为自己提前做的准备,同时也方便其他需要的坛友。

网友:
先mark,虽然下载没有这款芯片。

网友:
补充一个GD32E23x用户手册,这是微信群里一位坛友“薜”下载共享的。

网友B:
ARM.CMSIS.5.2.0 is not installed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M.CMSIS.5.2.0 is not installed怎么解决

您的KEIL版本是5.25以上的吗?如果不是就先升级,然后再运行支持安装文件(后缀名pack),如果是则直接运行支持安装文件。

网友:
编译官网demo和您的demo都通过不了   芯片GD32E230的

你好请问我这个是因为keil版本的问题吗   我现在是5.21

网友:
土豆日了马铃薯 发表于 2020-1-7 14:19                  ...

您这是需要先升级KEIL到V5.25以上,再升级pack包,可以在线升级,也可以另行下载后双击pack文件自动升级。

网友C:
请教一下,为什么用JLINK V9 连接不了GD32E321C8呢 KEIL版本5.29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为什么用JLINK V9 连接不了GD32E321C8呢 KEIL版本5.29

抱歉,我也不知道,我用的是开发板上的GD-LINK,没用过其它下载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