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AM单片机

楼主:
5芯积分
有没有谁在这一系列单片机上面用malloc free这2个函数  要怎么移植,应该不能直接用吧,求教

网友A:
可以直接用,不用移植,但是不建议用

网友B:
标准函数都可以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不用移植,但是不建议用

我是直接用了  也没报错,但是执行malloc 再free  重复上面步骤几次程序就死掉了,我怀疑压根jiu没释放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函数都可以直接用

我是直接用了  也没报错,但是执行malloc 再free  重复上面步骤几次程序就死掉了,我怀疑压根jiu没释放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用了  也没报错,但是执行malloc 再free  重复上面步骤几次程序就死掉了,我怀疑压根jiu没释放掉

那说明内存出错了,可能是堆栈溢出,也可能是其它原因,需要逐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