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块国产单片机

楼主:
封装TSSOP16    5脚VDD,6脚地,15,16脚应该是带比较器功能;应该是8位的。用了下MSP430FR2111(16位的)管脚兼容,但是太贵了。有没有了解的,主要是5脚电源,6脚地的单片机还没见过。

网友A:
国产8位单片机stc的有sop16的就没有TSSOP16,5脚电源,6脚地,也不符号条件
这样条件选型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8位单片机stc的有sop16的就没有TSSOP16,5脚电源,6脚地,也不符号条件 这样条件选型比较难

谢谢回复,这个帖子忘了跟。最后找到了,给芯片做了开盖,其实就是MSP430FR2111。

网友:
上传个图片吧,有个朋友帮忙做的开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