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在电源电路上的应用分析

楼主:
NTC热敏电阻是一种负温度系数的电阻(功率型热敏电阻),其电阻值随温度增大而减小,广泛应用于开关电源、模块电源、温度传感器、UPS电源、电子镇流器、自动调节加热等场所。

NTC热敏电阻体积小、功率大,使用在电源电路上主要作用为抑制浪涌电流,一般串联在市电输入上。它有一个额定的零功率电阻值,当串联在电源回路中,可以有效抑制开机浪涌电流,并且消耗的功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通常开关电源在接通时,会有高峰值的浪涌电流给滤波电容充电,从而给装置充电。这些浪涌电流会对电容的使用寿命产生影响,并损坏电源开关的触点或破坏整流二极管,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采取NTC热敏电阻抑制开关电源的浪涌电流是一种低成本简易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交流转直流电源模块是指由交流-直流整流电路、直流-直流转换器及少量元器件组成的小型开关电源,接一个NTC热敏电阻可以有效地抑制在通电时施加到输入和输出电容上的浪涌电流。如下图所示:
在直流-直流转换器等的直流电源电路中,NTC热敏电阻用作电源热敏电阻,可以有效地抑制浪涌电流,输入和输出电容在接通电源时充电。NTC热敏电阻的电阻在通电后变得非常低,达到比使用固定电阻时更低的功率损耗。如下图所示:
下面简单说下NTC热敏电阻怎么选型,现在网上有很多NTC热敏电阻的参数,其中25度的欧姆值和B值是重要参数。其中25度的欧姆值决定了NTC在电源电路通电瞬间的限流能力,而B值则可以计算出NTC达到最终温度时的电阻值。
等式如上所示:R1、R2分别是绝对温度T1、T2时的电阻值。
如上图所示:其中B0/50、B25/50、B25/75、B25/85、B25/100分别对应不同温度之间的B值。假设温度25度时阻值为10,当温度为85度时阻值为2,带入等式中可以得到B值需要2864K以上。

对于一些降低功耗很关键的应用场所,NTC热敏电阻上的功率损耗不能忽视。根据实际可以在NTC热敏电阻上并联一个继电器来减小NTC热敏电阻的功耗,还可以使用普通电阻来代替NTC热敏电阻充当限流电阻。

网友:
如图是220V端口的差模、共模浪涌保护原理图,同时使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抑制开机瞬间大的冲击电流。

网友:
可惜NTC在关机后未冷却时又开机就失去了这次的保护效果了。

网友:
能把这个表格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