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KiCad 设计 SC16IS752 板的一个过程

楼主:
完成后发去打样的 3D 示意图如下:

昨天做到差不多完成时发现不对劲的布局:

上面这个布局,信号线走得长,剩下的电源线很难布通。
只好重新调整布局。

如果一开始就能够直觉到合理的布局,会省不少时间。
看来还需要不断地练习才行啊。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arm868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pcb的布局的确非常重要

网友A:
解析文件后,尺寸很准确。

网友B:
KiCad用过,挺好
画好原理图元件库后找个对应的带3D的PCB封装,就可以

就是软件安装后需要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析文件后,尺寸很准确。

是的,推荐大家都使用小助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Cad用过,挺好 画好原理图元件库后找个对应的带3D的PCB封装,就可以 就是软件安装后需要设置环境变 ...

最新的 5.1.x 版本安装的时候有个环境变量设置选项,

需要环境变量的话手动勾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