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像这种走线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搜资料搜不到,可以帮我把设置这种走线的步骤写详细点吗?

网友:
这种应该在先走线的
最后补泪滴的吧

网友A:
这是走线完成之后补得泪滴,并不是走线走成这样的,一般走完线之后都补泪滴的

网友:
这是补泪滴。你正常走线完成后直接选择补泪滴命令就自动给你加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走线完成之后补得泪滴,并不是走线走成这样的,一般走完线之后都补泪滴的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