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9软件安装与配置中无法成功安装USB-Blaster驱动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楼主:
    在Quartus II 9软件中,我们除了使用它内部强大的离线仿真功能外,还需要联机在线仿真或者下载到板子里进行实物调试。因此我们就要用到USB-Blaster驱动,驱动如下:

Windows7系统在使用过程中一般不会出问题,Windows10系统可能会出现无法成功安装USB-Blaster驱动问题。但是为了更全面的解释各个系统之间成功安装驱动的问题,整理了一下Windows XP系统、Windows7系统、Windows8、10系统。

最后一条至关重要,因为大多数问题都是因为系统强制认证硬件数字签名造成的。此种方式不仅能应用在Quartus II 9软件中,如果在其他地方遇到此类无法成功安装驱动时,均可采用此类方法解决。

                              本论坛图片来自FPGA大神吴厚航(网名:特权同学)《勇敢的芯 伴你玩转Altera FPGA》
特此感谢!

网友A:
现在还安装9啊?什么也要整个12或13.1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安装9啊?什么也要整个12或13.1的啊

因为用的飓风二代板,9.0足够了

网友:
谢谢分享
Windows10系统问题还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Windows10系统问题还是不少

是呀,有些东西用不了,需要改强制签名

网友C:
还有安装出现问题的,我这三种出现的问题,我回头整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安装出现问题的,我这三种出现的问题,我回头整理一下

好的超哥,顶起顶起,感谢大佬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