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源中电容的9大作用及27种应用

楼主:
在电路设计中,我们常常需要用到电容,在不同的电路中,其作用也会有所不同。下面介绍下电容的9大作用和27种应用。

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1、隔直流作用,指阻止直流通过而让交流通过。

2、旁路(去耦)作用,指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关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一般旁路是把输入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而去耦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

3、耦合作用,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4、滤波作用,这个作用对于AC-DC电源模块输出很重要,一般CPU背后的电容基本起滤波作用。

5、温度补偿作用,针对其它元件对温度的适应性不够带来的影响而进行补偿,有助于改善电路的稳定性。

6、计时作用,电容器与电阻器配合使用,可以确定电路的时间常数。

7、调谐作用,对与频率相关的电路进行系统调谐,如:手机、收音机、电视机等。

8、整流作用,在预定的时间开或者关半闭导体开关元件。

9、储能作用,储存电能用于必须要的时候释放。

电容的主要应用:
1、滤波应用,如接在电源模块直流输出的正负极之间,可以滤除直流模块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可以使直流电更加平滑。

2、退耦应用,并接于放大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可以防止由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3、旁路应用,在交直流信号的电路中,将电容并接在电阻俩端或由电路的某点跨接到公共电位上,可以为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设置一条通路,避免交流信号成分因通过电阻而产生压降衰减。

4、耦合应用,在交流信号处理电路中,用于连接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者作为俩放大器的级间连接,用于隔断直流,让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通过,使前后级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5、调谐应用,连接在谐振电路的振荡线圈两端,起到选择振荡频率的作用。

6、衬垫应用,与谐振电路主电容串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它可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变小,并能显著地提高低频端的振荡频率。

7、补偿应用,与谐振电路主电容并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该电容能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扩大。

8、中和应用,并接在三极管放大器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构成负反馈网络,以抑制三极管极间电容造成的自激振荡。

9、稳频应用,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10、定时应用,在RC时间常数电路中与电阻R串联共同决定充放电时间长短的电容。

11、加速应用,接在振荡器反馈电路中,使正反馈过程加速提高振荡信号的幅度。

12、缩短应用,在UHF高频头电路中为了缩短振荡电感器长度而串联的电容。

13、克拉波电容,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串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对频率稳定性影响的作用。

14、锡拉应用,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两端并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使振荡器在高频端容易起振。

15、稳幅应用,在鉴频器中用于稳定输出信号的幅度。

16、预加重应用,为了避免音频调制信号在处理过程中造成对分频量衰减和丢失,设置的RC高频分量提升网络电容。

17、去加重应用,为了恢复原伴音信号,要求对音频信号中经预加重所提升的高频分量和噪声一起衰减掉,设置RC在网络中的电容。

18、移相应用,用于改变交流信号相位的电容。

19、反馈应用,跨接于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之间,使输出信号回输到输入端的电容。

20、降压限流应用,串联在交流回路中,利用电容对交流电的容抗特性,对交流电进行限流,从而构成分压电路。

21、逆程应用,用于行扫描输出电路,并接在行输出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以产生高压行扫描锯齿波逆程脉冲,其耐压一般在1500伏以上。

22、S校正应用,串接在偏转线圈回路中,用于校正显象管边缘的延伸线性失真。

23、自举升压应用,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储能特性,提升电路某点的电位,可以使该点电位达到供电端电压值的2倍。

24、消亮点应用,常设置在视放电路中,用于关机时消除显象管上残余亮点的电容。

25、软启动应用,常接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基极上,为了防止在开启电源时,过大的浪涌电流或过高的峰值电压加到开关管基极上,导致开关管损坏。

26、启动应用,串接在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上,为电动机提供启动移相交流电压,在电动机正常运转后与副绕组断开。

27、运转应用,与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串联,为电动机副绕组提供移相交流电流。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与副绕组保持串接。

常见对于电容的三大误区,电容容量越大越好,同样容量的电容;并联越多的小电容越好,ESR越低;效果越好。电容作用众多,在实际应用中还需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