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运放电路?

楼主:
这两个运放的功能分别是什么,麻烦帮忙分析一下.第一个运放输入的4个电容是干什么的?
反馈到同相输入端干什么?

网友:
分别是二阶有源高通滤波器和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网友:
C38、C35、C37、C36实际上只是两个电容。C38、C37并联,相当于一个电容,C35、C36并联,也只相当于一个电容。

网友A:
第一级运放是个二阶高通滤波电路,第二级运放是个二阶低通滤波电路。
但两级运放电路目的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运放是个二阶高通滤波电路,第二级运放是个二阶低通滤波电路。
但两级运放电路目的不明。

哦,确实是sallen-key滤波器。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