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机壳和GND之间的nF级电容和1M电阻并联

楼主:
有金属机壳、PCB板上连接器有金属外壳的产品的原理图里面经常有一个几nF的电容并联一个1M的电阻,用来连接PCB上的GND和金属外壳(PGND)。看网上的资料说是为了防止机壳上积累静电。可是为什么不把机壳PGND和PCB上的GND直接连起来,然后拉一根线直接接到大地?有人说"1M电阻用于泄放积聚在机壳与数字地间的静电荷",为什么要用1M电阻,这个电阻取值的依据是什么。关于电容,有人解释说“电容用于滤除干扰”,那么这个电容是和哪个部分的电阻构成了滤波?为什么选用nF级容量的电容?
如图所示,TI的开发板原理图,电阻的取值上写了0欧和1M,BOM表里面写了也是取值0欧,搞得我也是分不清楚了

补充内容 (2019-4-26 09:25):
我觉得说得有点不清楚,很多人搞混淆了产品的类型。我说的不是接入220v市电的产品,而是以直流电源适配器作为电源输入的那种产品的情况

网友:
此电阻和电容,目的是电路板上的GND和金属外壳之间保持等电位。电容用于保证交流等电位,电阻用于保证直流等电位。

网友A:
可是为什么不把机壳PGND和PCB上的GND直接连起来,然后拉一根线直接接到大地?

也有将电路板上GND和金属外壳直接联接的设计,例如台式PC机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关于电容,有人解释说“电容用于滤除干扰”

那是乱说的。此电容并无什么”滤除干扰“的作用。

网友:
不用一根导线将电路板的GND和金属外壳直接联接,是因为电路板上的GND与大地之间存在工频交流电压或者可能存在这种电压。如果用导线直接联接,那么如果金属外壳没有接大地,而是与人体接触,人体又接大地(人站在例如水泥地面上),则工频交流电压将施加在人体上,造成”麻电“感觉,严重时人体将”触电“。这是不允许的。数nF到10nF的电容和1M电阻对工频阻抗足够大,保证人体不会受到市电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为什么不把机壳PGND和PCB上的GND直接连起来,然后拉一根线直接接到大地?

也有将电路板上GND和金属 ...

你这样复读感觉好尴尬

网友B:
这样的接法是安规的要求,在一些交流市电供电却没有接大地回路的设备中,如果采用金属机壳并需要机壳的屏蔽作用(即必须接内部的地),且内电路对电网的阻抗不够高,那就必须这么做。这么做的目的如楼上maychang所言是提供一个等电位,在起到屏蔽作用的同时,对交流市电的阻抗却足够高以保证人身安全。
对于存在接大地回路的用电设备,金属机壳则是直连的,安规要求此时必须可靠接大地,不准许地线浮空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接法是安规的要求,在一些交流市电供电却没有接大地回路的设备中,如果采用金属机壳并需要机壳的屏蔽 ...

这个1M电阻是不是用来迫使静电泄放到大地而不会流向PCB的GN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M电阻是不是用来迫使静电泄放到大地而不会流向PCB的GND?

就连接大地的回路都没有,何来此说?这里也不涉及什么静电。看前帖,先弄明白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