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三天的PCIE通信问题——求大神!

楼主:
各位大神!       imx6q处理器,REALTEK的RTL8118I千兆PHY芯片,两者之间为PCIE接口。现有三块板卡,其中两块正常,6Q中linux启动后可以识别到PCIE设备(RTL8119I),另外一块识别不到。
        现象1:6Q与REALTEK的RTL8119I之间为PCIE接口,6Q现在发现不了这个PCIE设备。
        现象2:板卡启动完成后,使用示波器测试PCIE参考时钟,无时钟输出。
                    板卡断电状态,保持示波器探针与参考时钟的耦合电容接触,再给板卡上电,这时候可以测量到100MHz时钟信号,但经常是启动过程中卡死,
                    便偶尔可以启动成功,从6q串口打印信息上也能看到识别到了这个设备,但加载驱动过程中也会卡死。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啊?困扰了三天了。

网友A:
没人回复啊?自己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回复啊?自己顶

还是没人?哎

网友B:
三个板卡是同一个型号吗?如果不是,确认下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板卡是同一个型号吗?如果不是,确认下管脚

相同型号,同一个项目的三个样机。

网友:
相同的三块卡,两块正常,说明接口、驱动都没问题,可以确认是卡故障。具体是什么故障无法判断,不妨在PC平台做一下测试,或者仔细观察一下卡上元件以及焊接,看是否有问题。板卡故障除厂家外一般很难维修,主要是缺乏查找故障的手段和相关设计资料,加上所费时间精力还不如买新的。在PC平台上测试的意义在于排除因卡器件的离散性带来的临界效应,即在某些平台上是好的,在另外一些平台上不行。确认是卡故障,换新。

网友:
光看时钟有啥用?还要看眼图。现找几块网卡看看,如果还有部份不能识别,那就是你的6Q板子PCIE差分对而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