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PWM多路信号发生器的设计

楼主:
 用NIOS 做软核处理器,输出四路信号锯齿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不懂原理,有大神可以指导指导吗

网友:
不用NIOS,搜DDS

网友A:
我做过DDS控制发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DDS控制发波的

但是要求是要用NIOS软核的,大佬 可以说一下具体怎么实现吗

网友:
但是要求是要用NIOS软核的,大佬  用NIOS可以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要求是要用NIOS软核的,大佬  用NIOS可以做吗?

这个就真没做过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要求是要用NIOS软核的,大佬  用NIOS可以做吗?

nios就是相当于单片机呗

网友:
建议采用逻辑写出波形,用nios 来控制频率、等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