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电源精密双运放,毫伏级的,最好是SOP-8封装

楼主:
运放如果是双电源供电,怎么处理比较好?用DCDC电源模块?

网友:
运放如果是双电源供电,怎么处理比较好?用DCDC电源模块?

如果仅仅是一片或者两片运放,所需要的供电电流不大,可以考虑使用电荷泵芯片来提供负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如果是双电源供电,怎么处理比较好?用DCDC电源模块?

如果仅仅是一片或者两片运放,所需要的供电电 ...

这个电荷泵没有接触过,电路中有两个运放需要各用正负12v的供电,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单电源运放?双电源运放在单电源下一样可以使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荷泵没有接触过,电路中有两个运放需要各用正负12v的供电,有其他方法吗?

“电路中有两个运放需要各用正负12v的供电”

这么高电源电压?你的输出幅度要求多大?

网友:
正负5V的运放找个IC产生负压,还挺多,到TI或ADI官网找
比如TI的TPS65135,HT7660

网友:
如果正负12V,还是考虑DCDC模块,或
或者从新考虑选正负5V的运放
或用7812和7912得到胜负12V电压很容易,但这类79芯片不符合楼主的精密双运放,毫伏级的要求

网友:
GS8332。单电源 20uV失调电压,轨对轨精密运放。价格1.5元左右

网友:
运放供电必须稳定,用线性稳压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