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PLC求助 新手

楼主:
如何通过两个按钮(X0.0+X0.1)控制Y0.0~Y5.7这个48个输出点全部为1,用什么指令,怎么写比较方便,
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你是要用这两个按钮来控制Y0.0到Y5.7这48个输出点同时ON或者同时OFF吗?

如果是,建议你用起保停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