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别隔离电源模块和非隔离电源

楼主:
我们日常多数接触的电源大致可分为用于交流电路的电源变压器,或是由多个电子元件组成的开关电源及线性电源,它们都存在隔离和非隔离型俩种。非隔离电源多数都是共地的,也就是输出端也是对地电压,存在触电危险及共地杂波干扰的可能。

而隔离电源通常使用1比1变压器将输入输出隔离开来,输出端对地悬空,任何一根输出线对地无电压,因为不是同一个电力系统,所以人触摸到任何一根输出线都不会触电。市电之所以分火线零线就是因为零线接地,火线对零线有电压,当人摸到火线会触电,而隔离变压器出来的线不接地,所以任何一根都对人无危险。另外还可以通过铁芯的高频抑制作用滤除市电杂波干扰,不过一般使用隔离电源主要都是为了安全性能。

隔离型变压器如上图所示:它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是完全独立的,在一些特点场合还会在初次级之间加静电隔离用以消除高频干扰。其安全性能最好,有时即便不需要变压也会采用这种,如输入输出都是220V的专用隔离变压器。

非隔离型变压器又称自耦变压器,一般以调压器的形式出现,由于只有一个线圈,很方便做成可调压的结构。在同样重量的前提下要比隔离型变压器的功率要大。

由电子元件组成的电源可分为开关电源、线性电源、阻容降压型电源三种,其中隔离型线性电源带有笨重的变压器,很容易区分。阻容降压型电源属于非隔离型电源,下面说明下隔离型开关电源和非隔离开关电源的区分。

如上图所示:非隔离电源采用的是一个线圈电感,而隔离电源模块把电感做成变压器的形式,将输入输出完全隔开,输入输出的反馈多数采用光耦完成。简单判断可看电源是否存在光耦,如存在就是隔离电源,如没有则是非隔离电源的几率大。因为有的隔离电源是不带光耦的,但是非隔离电源一定不带光耦。

对于一些看不了或是要分清的,可使用万用表来测试。把万用表拨至欧姆档的高阻档位,指针表R*10K、数字表用二极管档,直接测量电源输入和输出端之间是否处于∞大的绝缘状态,并且每根线的正反向都要量。假如是隔离型电源无论怎样测量都不会导通,反之则是非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