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有源滤波器的分析与设计---重谢!!!

楼主:
各位电子同行,大家好!有关运放设计模拟滤波器这一块,我一直没有彻底的掌握,一般都是直接用仿真工具。我请教下两个问题:如何根据已知的电路分析出它的传递函数或者滤波特性?如何根据设定的传递函数或者滤波特性来设计电路?有没有好的资料可以参考?如有好的方法或资料,必重谢!

网友:
有位gmchen老师,在本坛发表过七篇关于有源滤波器的长帖。楼主不妨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你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

先说第二个问题,如何根据设定的传递函数或者滤波特性来设计电路?
可以参考我写的“漫话有源滤波器”系列帖子:
漫话有源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5950-1-1.html
漫话有源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6392-1-1.html
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7083-1-1.html
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阻滤波器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9961-1-1.html
漫话有源滤波器——状态变量滤波器和开关电容滤波器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0162-1-1.html
漫话有源滤波器——滤波器的延迟特性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1946-1-1.html
漫话有源滤波器——元器件对于滤波器的影响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2026-1-1.html

再说第一个问题,如何根据已知的电路分析出它的传递函数或者滤波特性?
这个问题不是滤波器的问题,应该是电路理论的问题。在我的那个系列帖子里,分析了一些常见的滤波器电路的传递函数,但是滤波器电路千变万化,不可能一一枚举。对于一个特定的滤波器电路,应该按照电路理论的方法写出其传递函数,然后可以得到它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等,根据这些特性就可以分析其滤波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

先说第二个问题,如何根据设定的传递函数或者滤波特性来设计电路?
可以参考我 ...

谢谢陈老师,可否加一个您的微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陈老师,可否加一个您的微信?

如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讨论吧。手机已经不堪重负了,不想再让它增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讨论吧。手机已经不堪重负了,不想再让它增负。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