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SB9261 -- USB3.0转SATA接口桥接芯片 烧录指南

楼主:
TUSB9261是TI的一款USB 3.0转SATA接口的桥接芯片,其相关的参考资料如下:
在使用过程中,因为需要对SPI flash做programming,所以会涉及到一定的操作步骤,很多人对此有些疑虑,其实只需要TUSB9261和USB口设计正确,。特别是在板子设计调试时,需要直接通过板载的方式直接进行SPI flash 烧录的时候,可以按照下述的步骤来进行。从板卡角度上来看,只需要,只需要通过USB一根线就可以烧录了。
至于量产时,可以继续使用该工具,但个人经验觉得可以采用先批量烧录SPI flash,然后再贴板的方式,效率应该会更高。
言归正传,在进行板载SPI flash烧录的时候,首先要下载如下两个文件,
解压后安装,操作指南非常重要,里面有安装过程中的细节,请仔细阅读:
安装完成后,如下两个文件,两个文件都是EXE的,需要进行安装,一个是烧录工具,一个是firmware固件。
安装完成后,就可以着手准备烧录的事情了。
BTW,这里我使用的实验板是TUSB9261的demo板:查看详情
首先,这个demo板可以直接靠着USB 5V供电。如下图所示,然后调整跳线冒,连接到电脑。
PS: 上图实际拍摄时,J13的跳线帽是断开的,需要连上;J4的连接是正确的。

在电脑上的设备管理器中,连接前后可以看到如下变化:
打开装的flash burner软件。
软件上在USB连接前后可以看到如下的差异:
这里特别要注意上面的 “Bootloader device”的字样和VID/PID信息,如果VID = 0x0451 并且 PID = 0x9261,表示这个SPI device里面没有被灌入程序,可以直接进行烧录。
正常烧录的记录如下:(PS: 记得一定要选择bin文件)
烧录完成了之后,将USB断电,等于把demo板断电,然后再连上,就可以看到设备出现变化了,这就是成功烧录了如下文件后的结果。
C:\Program Files (x86)\Texas Instruments\TUSB926x Firmware\TUSB926x_FW_v1.06.bin
倘若出现烧录失败的情况,失败界面如下,有两个可能:
  • 你的SPI flash连接有问题。比如上面我第一次实验室,没有连上SPI,就会出现如下的错误情况。
  • 你的SPI里面已经有了firmware,这时候,正常连接时就能看到这个设备不再是bootloader之类的东西了,而是一个设备名。这时候,你需要erase掉SPI FLASH的内容后,重启板子,再进行前面提到的烧录流程即可。
由于SPI没有正确连接导致的烧录失败:
内部有Firmware的处理方法:
Erase掉内容后,重新烧录。
正常烧录C:\Program Files (x86)\Texas Instruments\TUSB926x Firmware\TUSB926x_FW_v1.06.bin
后,设备管理器里面的变化:
更多的细节,可以参考如下的TUSB926x Flash Burner User Guide:
关于EVM的原理图,可以参考如下链接的TUSB9261 DEMO Board Schematic章节:
额外的一些介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