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X ulink无法设别的故障排除

楼主:
最紧也不是得罪了哪个天使姐姐,前天先是把lpc824变砖了,今天又把STM32F103C8T6也变砖了。不过经过网友们的帮助最终都以成功化解。所以特意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
因为没有调通lpc824的I2C设备,所以想使用stm32f103板子做I2C的从设备,看看能不能收到lpc824的数据。于是把多年前的板子找出来。由于没有原理图,就用万用表测试几个引脚,看看哪个I2C能用,这一过程中一边找一边试,stm32cube生成程序,结果一次烧写后ulink怎么也识别不出单片机了。但是,看到程序还能用,说明板子没有坏,刚刚能写程序为啥不行呢?有网友说可能是把SWD的引脚给“复用了”所以就不能用了,可是我没有使用过SWD的引脚呀。但是网友说按下reset键ulink就可以发现设备。于是试了试果然可以,但是,只要松开reset就连不上,按照网友的说法是:将调试模式设置成“SWD”模式,这一过程不能松开reset,等keil的对话框关闭前不要松开,等对话框关闭后松开reset键,然后烧写,可能要试几次有时会成功。可是,写完成出现后还是无法看到单片机,这时,要生成一个使用所有JTAG的接口程序,然后烧写执行。这时单片机复活!

网友:
STM32F103C8T6可以替换成灵动微国产品牌,推荐型号:MM32F103C8T6 有考虑替换成国产品牌的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