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SP430检测锂电池电压

楼主:
课题要求用太阳能给无线传感器节点供电,我先用太阳能给锂电池充电,现在需要用MSP430检测锂电池的电压,根据锂电池电压改变MSP430的工作模式,但我没有用过MSP430,通过简单学习,我知道MSP430有自带的ADC功能,但测量范围好像是0~3V,锂电池标准是3.7V,饱和4.2V,似乎需要外加参考电压,硬件软件我都不知如何操作,大家可不可以帮我一下?

网友:
自带的ADC功能不用外部连接
参考一下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 ... %B5%E5%8E%8B#355484

网友A:
如果只是大致检测电池电压,根据电池电压决定低功耗模式,那内置ADC可以满足要求,用电阻分压即可。注意ADC内阻对分压的影响,分压电阻取值较大时要做适当补偿,这个TI官网有相关资料,可以去检索。如果是用来控制充电,内置ADC的精度无法满足,最好采用外置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大致检测电池电压,根据电池电压决定低功耗模式,那内置ADC可以满足要求,用电阻分压即可。注意ADC ...

你好 能讲一讲 “注意ADC内阻对分压的影响,分压电阻取值较大时要做适当补偿” 这个补偿如何做呢
是硬件上 还是软件上做补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能讲一讲 “注意ADC内阻对分压的影响,分压电阻取值较大时要做适当补偿” 这个补偿如何做呢
是硬件 ...

是软件补偿,很简单的一个算法,三个电阻,其中两个是外置分压电阻,一个是ADC输入阻抗,接地的那个分压电阻与ADC输入阻抗等效电阻并联,然后欧姆定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大致检测电池电压,根据电池电压决定低功耗模式,那内置ADC可以满足要求,用电阻分压即可。注意ADC ...

充电的话我是用的锂电池专属充电芯片LTC4070来解决,这个分压用两个300k的电阻分压怎么样?是否需要进行补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的话我是用的锂电池专属充电芯片LTC4070来解决,这个分压用两个300k的电阻分压怎么样?是否需要进行 ...

分压电阻的取值需要权衡利弊。取值小,ADC输入阻抗的影响就小,取值足够小,甚至ADC的输入阻抗可以忽略不计,都不必补偿了。但是,对于低功耗系统而言,越小的分压电阻意味着越大的功耗。所以,究竟取什么值合适,需要综合考虑。对于430系统,选择430如果是基于其优秀的低功耗特性,显然应该取较高的分压电阻阻值,这时就需要考虑ADC输入阻抗的影响,需要做补偿了。分压电阻共600K欧,计算其功耗,同时看设计指标是否准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软件补偿,很简单的一个算法,三个电阻,其中两个是外置分压电阻,一个是ADC输入阻抗,接地的那个分压 ...

大概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