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RS232通讯电路

楼主:
双路232通信电路:3线连接方式,对应的是母头,工作电压5V,可以使用MAX202或MAX232。

网友A:
没看明白你想表达什么,这个不是一般的应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想表达什么,这个不是一般的应用么

哪个1uf电容    对封装没有影响吧   对不同批号的232,最近感觉有点点问题

网友:
不同型号的232芯片,对这个电容值的要求是不同的,有1uF,有0.1uF等等,要查具体的芯片规格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