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嵌入式C编程基础,数电几乎为零,自学fpga到以太网通信要多久?

楼主:
今天刚来实习,经理就给了这么个任务,从没接触过fpga,给了半个多月,请问够吗?

网友:
不够,仅仅硬件描述语言最少3个月

网友:
明显在坑你,网络通信中的各个协议你搞清楚没,然后怎样将这些协议转换成描述语言。另外软件是不是也要熟悉一下。我估计比较难

网友A:
你好,我目前研究生阶段也想做基于FPGA实现以太网通信的工程。
请问你目前有什么思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目前研究生阶段也想做基于FPGA实现以太网通信的工程。
请问你目前有什么思路么?

网上买一块以太网的板子,然后学一下,就可以了。具体有相关代码和详细协议介绍。关键是基础自己要掌握好。然后照着板子做就行了。我选择的是黑金的一款。正在研读中。

网友:
没有数电基础?你开什么玩笑?FPGA本身就是数字芯片,你不会数字电路,逻辑关系怎么办?时序关系怎么处理》?并且FPGA一般都是是并行处理数据,还是好好研究一下数电后再来学习硬件描述语言吧,驾照都没考,就想开跑车?你小心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