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0.3mm/中心距0.5mm线走不出来了

楼主:
这种情况下,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走线的?我用了无盘过孔内外径都是0.3mm,从底层走线。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部分电源过孔不能和中间的电源层连接,不知道哪里设置的不正确?请教一下。用的AD14

网友:
好了,软件BUG了,设置成内电层和过孔直连,然后有切换回来成梅花装连接接连上了

网友:
检查一下过孔属性的网络名是否与中间的电源层一致
一般是连接的,
除非中间层焊环设置为0,表示过孔无焊盘

网友A:
AD14相比好像用的少,BUG多
AD15,AD13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4相比好像用的少,BUG多
AD15,AD13比较稳定

ad14确实是,我遇到很多bug了.版主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这么小的间距做多大的孔合适呢,另外好像避免不了要盘中孔了,这样的话应该是影响焊接质量的把,如何做才能使焊接成品率高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