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amp的一个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他这个26mV是怎么来的??26mV应该是VE的电压吧?因为re=26mV/ie,可是为什么ve又是1.2v了?
81*(26mv/ie)=50欧,ie=42mA,那26mv不应该是ve的电压吗?想想也感觉不对。。。

还有他为什么Re有两个值?一个50,一个28???
Re两个值一个50,一个28。
Ve也两个值,一个26mV,一个1.2V

视频里大概的意思是通过这几个R1、R2、Re并联的电阻计算阻抗匹配之类的(英语渣,不完全听懂,也可能听错了。。)

拜托老师帮忙看看
关键是26mV是怎么来的,完全搞不懂
----------------------------------------------------
电路新人,望海涵,非常感谢~~~~

网友:
26mV就是硅pn结的热电势,是个常数,从半导体物理可以推导出来,你也不用管这个推导过程了,记住这个常数就是了。

网友:
没看到视频,只看到你的图了。
图中标着1的地方,就是计算晶体管发射结(注意不是发射极)的动态内阻。计算一个pn结的动态内阻就是这个公式,其中Ie是流过这个pn结的偏置电流。

网友:
图中标着2的地方,是列了一个关系式。计算的是从晶体管基极看进去的动态电阻。这个关系式就是:从晶体管基极看进去的动态电阻是发射结动态电阻的beta倍。计算过程的第一行写清楚了,对于晶体管3904来说,在3.7MHz时候的beta=81,所以此时从基极看进去的动态电阻是81*26mV/Ie. 而题目要求这个动态电阻等于50ohm,所以最后就得到满足要求的Ie=42mA.

网友:
下面一个公式,前面有个let,这是设计者设定的一个值,就是设定晶体管发射极的直流电位为电源电压的1/10,也就是1.2V.

网友A:
最后一个计算,就是通过前面的设定(1.2V)以及计算得到的Ie=42mA,计算发射极电阻Re=28ohm。
这个电阻是确定静态工作点(偏置电流)的,与动态内阻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计算,就是通过前面的设定(1.2V)以及计算得到的Ie=42mA,计算发射极电阻Re=28ohm。
这个电阻是 ...

谢谢老师!
非常感谢!~~~

大致明白了
我再好好理解~~

网友A:
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晶体管放大器的设计过程。从基极看进去的阻抗是50ohm,正是射频电路阻抗匹配的常规要求。当然,实际的电路设计比这个例子还要复杂些,因为这个设计中还有一些因素没有考虑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晶体管放大器的设计过程。从基极看进去的阻抗是50ohm,正是射频电路阻抗匹配的常规要求 ...

谢谢老师~
他好像只考虑了电阻情况?不过看他后面自制的实验电路,工作效果还不错。是不是说,在一些要求不太苛刻的地方,可以这么做?

还有,我有个笨办法,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说,我在设计放大器的时候,不太管它阻抗,只需要考虑频率和放大倍数。之后再用信号源+串联电阻测量放大器输入阻抗,再用LC做阻抗匹配,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
他好像只考虑了电阻情况?不过看他后面自制的实验电路,工作效果还不错。是不是说,在一 ...

晶体管模型太简单了些,只考虑了re。结电容没有考虑,晶体管基区电阻没有考虑,等等。
在这个题目里工作频率不算很高,re是最主要的因素,所以他的做法也算可以。如果频率更高,那么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
他好像只考虑了电阻情况?不过看他后面自制的实验电路,工作效果还不错。是不是说,在一 ...

“在设计放大器的时候,不太管它阻抗,只需要考虑频率和放大倍数。之后再用信号源+串联电阻测量放大器输入阻抗,再用LC做阻抗匹配”
这个做法也可以,但是测量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最好是用网络分析仪之类的仪器。用信号源串电阻这种办法侧放大器输入阻抗在频率不高的情况下还勉强可以,频率高了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设计放大器的时候,不太管它阻抗,只需要考虑频率和放大倍数。之后再用信号源+串联电阻测量放大器输 ...

谢谢老师!~~~
大致明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