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A降压电路芯片降温

楼主:
请教各位,标准MC34063A降压,8V输入,分压1.56K和4.7K,输出5V带动4位数码管,设置显示38.88,芯片微微温升,后一方案,输入24V后,后面输出显示不变,芯片温度剧升,指尖按压烫手,但显示10小时没烧芯片,做妥协,把1.56K改成1.8K,再改2K,2K的显示亮度稍暗重新改成1.8K,输出4.6V为接受方案,试验6小时正常,请教各位,从哪里调整能使温度下降一点吗?4.6V输出4位数码管亮度可接受

网友A:
你这个MC34063的外围原理图包括元件参数是怎么来的?有计算过吗?比如那个R3电阻就有点奇怪,另外元件的类型也要选对,比如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MC34063的外围原理图包括元件参数是怎么来的?有计算过吗?比如那个R3电阻就有点奇怪,另外元件的类 ...

R3怪吗?图纸都是以前的技术员做的,只是原来由8V现在用到24V供电,芯片温升就高了,今天测了24V输入电流41ma左右4位数码管显示38.88,R5用1.8K,输出电压4.62V,R1图纸是0.原来用了2.2欧,上电了一下午,芯片温升到指尖发烫,感觉怕有隐患最好是温度降下来就好了

网友:
输入电压高输出电压低,效率会降低较多,功耗增加,发热就严重了。不改变芯片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降低负载,或者提高散热来降低温度,这块芯片估计底部没有散热焊盘,没办法通过加大敷铜来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