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不能铺铜,不能过带电气类型的走线

楼主:
请教大神:
这是PCB封装设计的时候加上了禁止布线层吗?有很多区域都不能过带电气类型的走线,如图所示。

网友:
区域不能铺铜?
那蓝色区域的是何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区域不能铺铜?
那蓝色区域的是何物?

就板子现在铺铜完后,还有黑色的区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板子现在铺铜完后,还有黑色的区域

3D显示下,怀疑是否元件的3D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显示下,怀疑是否元件的3D封装

没有3D元件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显示下,怀疑是否元件的3D封装

我用的AD10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板子现在铺铜完后,还有黑色的区域

铺铜完后上面有黑色区域的小方格,我是初学者,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板子现在铺铜完后,还有黑色的区域

解决了,元件注释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元件注释问题

跑BOTTOM层注释了对吧,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多是因为不干净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