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02.新建项目工程及工程配置

楼主:
    前提说明:工程目录结构

    1.打开Keil软件,在菜单栏中点击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弹出Create New Project对话框,文件名输入工程文件名:GDE32E231_DIY,文件存储路径为GD32E231\Keil\目录下,然后点击保存。如下图所示:

    2.在弹出的Select Device for Target ‘Target1’...对话框中选择GD32E231C8这颗芯片,并按下OK按键。如下图所示:

    3.在弹出的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对话框中选择CMSIS的CORE选项,配置如下图所示,直接按下OK按键即可。

    4.点击Keil工程软件的File Extensions, Books and Environment...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修改Project Targets,添加Groups和Groups中对应的Files,然后点击OK。如下图所示:

    4.1.CMSIS添加文件为GD32E231_DIY\Keil\Source\GD32E23x_Firmware_Library\CMSIS\GD\GD32E23x\Source目录中的system_gd32e23x.c以及子文件夹\ARM目录中的startup_gd32e23x.s这两个文件。
    4.2.GD32E23x_Firmware_Library添加文件为GD32E231_DIY\Keil\Source\GD32E23x_Firmware_Library\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目录中的所有源文件。
    4.3.User添加文件为GD32E231_DIY\Keil\Source\User\Source目录中的所有源文件。
     工程文件目录如下图所示:

5.点击Keil工程软件的Options for Target...弹出Options for Target ‘GD32E231_DIY’对话框,对当前的项目工程做一些工程选项配置设置。
    5.1.在Target选项卡中,参照如下图所示的配置:勾选Use Micro LIB选项。

    5.2.在C/C++(AC6)选项卡中,参照如下图所示的配置,预设宏定义GD32E231及设置Include  Paths。

    5.3.Include Paths设置如下图所示:

    5.4.在Debug选项卡中,参照如下图所示配置,Use CMSIS-DAP ARMv8-M Debugger并且勾选Run to main()选项。

    6.修改gd32e23x_it.c文件中的void SysTick_Handler(void)函数,清空函数的实现部分;修改main.c文件中的int main(void)函数如下所示:
int main(void)
{
    while(1){
    }
}
修改好这两处后,按下Keil工程软件的Rebuild按键,对当前的GD32E231_DIY工程进行编译,编译结果如下图所示:

    至此GD32E231_DIY的Keil工程就创建、配置完成了,接下来我就可以在此工程的基础上修改应用代码,完成例程及DIY项目需要使用的技术点验证工作了。

网友A:
SI工具怎么配合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工具怎么配合使用呢?

刚刚更新了一下附件工程,带有了Source Insight工程,Source Insight的版本是3.5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