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向盘的转向传感器选择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传感器或者什么元器件来设计可以检测方向盘的转向问题?

网友A:
有什么传感器或者什么元器件来设计可以检测方向盘的转向问题?

检测轴转动的角度,通常可以用旋转编码器。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找吧    汽车市场那么强大  旋转的东西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传感器或者什么元器件来设计可以检测方向盘的转向问题?

检测轴转动的角度,通常可以用旋转编码器 ...

考虑的用霍尔或者光电开关,跟旋转编码器的灵敏度和其他可靠性参数相比如何?

网友B:
光电旋转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考虑的用霍尔或者光电开关,跟旋转编码器的灵敏度和其他可靠性参数相比如何?

“考虑的用霍尔或者光电开关,跟旋转编码器的灵敏度和其他可靠性参数相比如何?”

霍尔器件、光电开关,均可用于位置检测。问题在于:你要求多高的角度分辨率?汽车方向盘旋转一般不止一圈,在一圈里面你要求方向盘转动多大角度即可分辨?光电编码器每圈可以读出256、512、1024……甚至更高读数。你的霍尔器件恐怕做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电旋转编码器。

有没有具体的工程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的用霍尔或者光电开关,跟旋转编码器的灵敏度和其他可靠性参数相比如何?”

霍尔器件、光电开关 ...

不要求分辨率以及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的工程例程

光电编码器分为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绝对编码器输出是角度值,增量编码器输出是每转动某个角度一个带有相位差的脉冲(相位差表示旋转方向)。
绝对光电编码器输出有多种,有模拟量输出,也有数字量输出。数字量输出有串行信号,有并行信号。无论是并行还是串行,都有多种编码方式,有二进制码,有格雷码。
你要先选定编码器,然后才能够谈例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求分辨率以及精度

“不要求分辨率以及精度”

转一周发出一个脉冲?转半周发出一个脉冲?这样的分辨率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求分辨率以及精度”

转一周发出一个脉冲?转半周发出一个脉冲?这样的分辨率也可以?

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光电编码器分为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绝对编码器输出是角度值,增量编码器输出是每转动某个角度一个带 ...

就只简单的判断旋转方向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只简单的判断旋转方向就行

“只简单的判断旋转方向就行”

那就需要两个霍尔传感器,或者两个光电开关。根据霍尔传感器输出或者光电传感器输出脉冲的先后来判断转动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传感器或者什么元器件来设计可以检测方向盘的转向问题?

检测轴转动的角度,通常可以用旋转编码器 ...

有没有具体的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简单的判断旋转方向就行”

那就需要两个霍尔传感器,或者两个光电开关。根据霍尔传感器输出或者光 ...

我知道呀   这样做的话    对硬件要求高的嘛   我想做个对硬件要求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电旋转编码器。

大神,有没有增量编码器的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的工程例程

请问有没有增量编码器的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呀   这样做的话    对硬件要求高的嘛   我想做个对硬件要求低的

这个办法,对硬件要求够低了。还要更低,那就只有利用摩擦方式,带动两个按键开关,根据哪个按键开关按下来判断了。
不过,两个按键开关的方法,可靠性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有没有增量编码器的例程

从来不需要什么例程,去仔细看器件手册,看懂、看全、看透,这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求分辨率以及精度

那用凸轮配合机械触点开关,或者用小磁铁加霍尔元件实现即可。

网友D(2019-04-19):
光电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