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可以确认这是什么器件,感谢!

楼主:
哪位高手可以确认这是什么器件,感谢!

网友:
这是裸了谁家的东西啊

网友:
集成模块之类
是电源模块?参数不对
也有晶体振荡器会做成这样的金属外壳
应该给个背面,几条腿

网友:
仅凭外观和标注无法确认,需要分析电路,必要时破拆器件分析。

网友:
y有点像电容   看外观哈   不确定

网友:
看标是epcos的,结合某宝,应该是1uF/630V的薄膜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