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运放的抗干扰(辐射)能力

楼主:
我是用ADA4528来做300倍的信号放大,特性如下:

正常的放大信号波形如下:

但是在设备周围打电话时,信号就会受到干扰

我检查过运放的供电了,基本没有受到干扰,非常稳定;
应该是辐射耦合进了运放的输入端,又被放大了300倍,请问大家:
有没有什么手段可以解决这种现象?
除了注意PCB布局,结构屏蔽,在原理图设计阶段可以加入什么抑制手段?

网友A:
“但是在设备周围打电话时,信号就会受到干扰”

是使用手机吧?有线电话不会产生这种现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设备周围打电话时,信号就会受到干扰”

是使用手机吧?有线电话不会产生这种现像的。

是的,就是手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手机

这种现像,你的设备整机最好整体放到封闭的金属盒内,盒盖与盒体电气联接必须良好。各输入输出线(包括电源线)加低通滤波。
很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像,你的设备整机最好整体放到封闭的金属盒内,盒盖与盒体电气联接必须良好。各输入输出线(包括电 ...

嗯嗯,但现在不是传导的问题,是辐射引起的。
请问怎么样能提高运放输入端的抗辐射能力(非PCB设计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但现在不是传导的问题,是辐射引起的。
请问怎么样能提高运放输入端的抗辐射能力(非PCB设计方法 ...

金属外壳屏蔽,各输入输出线加低通滤波,正是减小辐射干扰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属外壳屏蔽,各输入输出线加低通滤波,正是减小辐射干扰的方法。

哦,这个信号不是外部进来的,是传感器产生的。
是不是要在传感器和运放放大之间加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信号不是外部进来的,是传感器产生的。
是不是要在传感器和运放放大之间加滤波?

“这个信号不是外部进来的,是传感器产生的。”

有可能。尤其是传感器与你的设备联接线较长情况下。
如果是,传感器到你的设备之间采用双绞线可能会有点效果,运放输入端加共模滤波和低通滤波也可能有效果。低通滤波不能影响传感器正常工作的信号传输。

网友:
应对策略:
1、因耦合外部的射频干扰往往是共模的,提高共模抑制是比较有效的办法。电路设计成差分信号输入模式,信号频率不高,甚至可用仪表放大器。
2、加LC低通滤波器,配合差分信号传输更有效。
3、高速、高阻输入电路可考虑用屏蔽罩。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