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图尺寸的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不懂就问】
图中 是一个薄膜电容的封装尺寸,问b代表什么意思?d代表管脚的直径了

网友A:
引脚直径的公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脚直径的公差呀

就是直径是0.8的话 公差为±0.4 直径得范围在0.4-1.2之间?

网友:
不是引脚的想关信息

网友:
在左视图上看,b折线所指的两个腿脚,平行度为±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