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压检测电路或者芯片,3v到12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个是bb响,航模锂电池检测装置,带电显,带低电压报警。
这个是它的拆机图,有一个记忆芯片,还有一个14脚芯片没有丝印。

这是一个电显,实时显示电池电压

这个是它的实拍图,一个高电流低电压稳压器,一个14脚芯片没有丝印。

我想要它们的电路,或者其他的芯片,实现一样的功能,求大佬指导,

网友:
一个带ADC的单片机+电源芯片就搞定啦

网友:
电压检测芯片很多的

网友:
电压检测+蜂鸣器控制+数码管驱动,这个打磨掉的芯片估计是一个便宜的单片机。

网友:
如果只是电压检测,用比较器或者电源监控芯片即可。

网友:
应该是一个国产的单片机,带12路ADC接口的。估计再加一个分压就差不多了。

网友:
KT1189,KT1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