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手册计算问题

楼主:
Vout的计算  Vout=2V+Ipd*RF;  这个2V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运放处于线性工作区时,总是力图两个输入端电位相等,即所谓“虚短”,故运放反相输入端也是2.5V。BF862是结型场效应管,其门极在正常工作时要比源极稍低(低多少取决于源极电流,见结型场效应管输出特性曲线),所以运放输出为2V再加上Rf两端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处于线性工作区时,总是力图两个输入端电位相等,即所谓“虚短”,故运放反相输入端也是2.5V。BF862是 ...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管子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个管子,常规电路都是PD后面跟一个兆欧级的电阻,另外查了一下这个运放的输入电阻是几百K欧姆的,在这里是管子是起到增加输入阻抗的作用吗,上传一个手册,麻烦帮忙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管子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个管子,常规电路都是PD后面跟一个兆欧级的电阻 ...

“这个运放的输入电阻是几百K欧姆的,在这里是管子是起到增加输入阻抗的作用吗”

我想,增加一支结型场效应管,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输入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管子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个管子,常规电路都是PD后面跟一个兆欧级的电阻 ...

不知道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型号的运放。此运放估计价格不低。如果对光电管的频率响应要求不是很高,可以考虑采用其它型号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