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的压降怎么这么大

楼主:
我做一款产品,需要低功耗,因为有蓝牙,所以弄了一个
Mos管用来低功耗时切断蓝牙电源。Mos管用的是FDV301。可是发现,
Mos导通时,VCC是3.3V,VCC1只有2.67V,所以蓝牙根本
连不上。请问高手,为什么Mos管压降这么大呢?
电路应该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
应该是NMOS管未完全导通,建议使用PMOS管控制

网友:
也可以在I/O加上拉

网友:
换个 P管,同时VGS低点的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
“电路应该怎么改呢?”

改用P沟MOS管,另加一支NPN小功率三极管作为控制。

网友:
应该是处于灵界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应该怎么改呢?”

改用P沟MOS管,另加一支NPN小功率三极管作为控制。

这样可以吗?谢谢!

网友:
不行,现在不是供电的问题,是你mos使用的问题。栅源有稳定压差才能正常导通工作,你的源极浮在地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吗?谢谢!

“这样可以吗?谢谢!”

Q1漏极源极反了。P沟管源极应该接电源(VCC),漏极接负载,负载另一端接地。

网友:
这样可以了吗?我把源极和漏极交换了一下,其他还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C:
用PMOS,IO直接驱动,0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吗?谢谢!”

Q1漏极源极反了。P沟管源极应该接电源(VCC),漏极接负载,负载另一端接地。

maychang大神,你帮我看看我11楼的那个图画的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PMOS,IO直接驱动,0有效。

春阳大神,你能给我讲讲吗?
为什么用NMOS压降就大,PMOS压降就小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春阳大神,你能给我讲讲吗?
为什么用NMOS压降就大,PMOS压降就小呢?谢谢!

首先,用NMOS,管子应该接在负载与地之间,否则VGS电压无法满足饱和导通的要求。你那么接,负载上得到的电压将抵消部分VGS,导致VGS不足,自然电压不足。不过,若NMOS接在负载与地之间,如果负载与系统共地,显然,这么接是无效的,而蓝牙板显然要求与系统共地。所以,用电源控制法只能采用PMOS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ychang大神,你帮我看看我11楼的那个图画的有没有问题?谢谢!

根据15楼帖,你该知道有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根据15楼帖,你该知道有什么问题了吧?

谢谢春阳大神,可是我11楼的图按maychang说的改成PMOS了呀。
我是个菜鸟,我不自信,光怕有错。你帮我看看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春阳大神,可是我11楼的图按maychang说的改成PMOS了呀。
我是个菜鸟,我不自信,光怕有错。你帮我看 ...

哦,没注意到。前帖已说过,PMOS管直接用IO驱动,0有效。而且,0有效驱动比1有效驱动更好,上电瞬态不会导致电源误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大神,你帮我看看我11楼的那个图画的有没有问题?谢谢!

11楼图大致可用。不过,R15电阻还可以改大些,用4.7k也没有问题。R53电阻可以稍小些,可以用4.7k。
另外,VCC端和VCC1端都必须有电容到地的,图中未画出。VCC1端电容应该放在你的蓝牙模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没注意到。前帖已说过,PMOS管直接用IO驱动,0有效。而且,0有效驱动比1有效驱动更好,上电瞬态不会 ...

谢谢!